楼主(2005-09-23):
小弟现在做维修电工,不知道电机的绝缘等级是怎么回事!
还有电机一般都是多少千瓦的!(不怕大哥大姐见笑,上次去面视,人家问我我们厂里用多大的电机,小弟随口说了一个5。6,结果说错了,为了避免以后同类事情发生,特在此问一问大哥大姐!)

网友A:
建议你买本电工手册在身边,几十块钱,工厂里很多问题你都可以找到答案。

网友A:
三楼朋友所说的度应该是极限工作温度吧。

网友B:
三楼说的是变压器绝缘等级,只是一部分;另外作为专业电工还需要明白的一个概念就是防护等级
详见
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Boardid=8&id=50867&star=#338378
好的话在我那帖子顶一下

网友A:
他说的是各绝缘等级相对应的极限工作温度即耐热温度,各种电气设备和材料的绝缘等级应工作在对应的温度范围内,一旦超过即有可能丧失绝缘能力。至于绝缘的等级是不是只分这么多,那就不知道了。我在手册上也没看到具体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