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23):
S我所用的PLC是SLC-500的,我安装了编程的RSLOGIX500和RSLINX,又在工控机上安装IFIX3.5,然后我安装了I/O驱动,我用的是ABR6。28,当我在编辑画面的时候,首先要要打开I/O驱动,出现ABR configuration  wizard,当出现Channel  Setup时候,出现一个对话框,提示:Wizard fatal  error  -105689876 :  API  not initialized .  check ABR I/O  server  installation  and/or  rslinx configuration.我可以确定我的 rslinx configuration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的RSLOGIX500是可以使用的,现在各位能否给我指导啊,是什么原因呢,难道是由于I/O驱动软件也需要授权吗,我所用的IFIX3.5是正版的,请各位前辈给我指导啊,我在这里都被催的无话可说啊,谢谢各位啊!!!!!

网友A:
这应该是你的驱动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