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23):
我现在要做的一个程序,是用pc对32个测温单元进行控制,测温单元有一个485借口,现在想通过一个232-485的转接口将pc和测温单元连接起来。我原来一直用delphi实验一些简单的串口通信程序,用的是mscomm控件,但是现在不知道通过转接口后,这样编程上是不是有什么变化。还有用什么转接口比较好呢?谢谢大家!

网友A:
基本没有什么大变化,无非就是加个地址,或者在合适位置的延时
对温度控制单元来说循环时间还不是主要的问题
转接口最好选带电源的

网友B:
转换对程序没影响,关键是你要了解你的测温单元的通讯协议,再把32个单元编号1~32,然后循环读取个单元温度就可以啦。只是通讯读取数据比较简单,如果还需要处理温控就有些难度了。

网友C:
这个没什么说的,注意半双工和全双工之间的关系

网友D:
学学.学习前辈的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