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23):
朋友们, 我学PLC编程有一段时间了, 按照教材上提供的编程练习基本上都掌握了,目前我对诸如注塑机程序,吹瓶机,气动机械,载货电梯,自动化发电机组的程序编写都有把握。就是没有实践机会。 请各位PLC编程的老前辈和新手朋友们把你们编程中遇到的问题或要求电邮一份给我吧。crf2010@163.com

网友A(2006-01-15):
太好了!我是一个初学者,现在我需要一个驱动步进电机的程序,具体要求如下:
三菱的FX1S-30MT控制器,0.9度步进器。每分钟起停大概在15次左右。
当有一个外部信号输入,电机起动,最大转速500r/min,电机转动4周后停止,大约运行时间为1.5s,电机停止2.5s,再次起动,如此循环。
如你有时间请帮忙搞定。

楼主:
你的电机是几相几拍的?
还有你的邮箱也告诉我吧。

网友A:
我不太懂,应该是三相的,驱动器不用细分。你就看着办吧,最后告诉我用什么型号的电机就行了。我的邮箱是DANIUMA@126.COM.先谢了。

网友B:
太好了!现在我需要一个步进的程序,如你有时间请帮忙搞定,图片用auto CAD打开,
ninjiyan@126.com时序图已发你邮箱!

网友C:
一个有问题的程序,试试看。

楼主:
我没收到你的邮件啊
朋友,你有没有发给我啊,我都没有收到。

网友D(2006-03-24):
yge 请问老大,你在哪学的,我也想学啊,PLC,就是没书啊,书店也没有,网上也下不下来,请问大家,哪有下载学习PLC的地方啊!!!!!!!!!!!!!!!!!

网友E:
我现在要个注塑机程序你能搞的定吗?

网友E:
想问一下你怎么能学会这些编程的,用什么PLC软件

网友F:
又遇见上帝了! 楼主.我正在用PLC做个纺纱控制程序,你如愿意帮忙,我们可以一同进步,我的邮件是 lslwd@126.com

网友G(2006-05-14):
朋友们你好,请你们帮帮我吗?我想下载一个三菱PLC模拟软件,能在那里下载吗?

网友H:
楼主有空也帮我编一下吧
利用 松下FP0-C16T系列PLC 设计一套系统控制步进电机,实现精度在0.5mm和准确的转数控制800-1000转/秒,正/反转、以及距离进给。大致的参数是这样的
我是刚开始学的,不懂的地方请别见笑

网友H:
我的邮箱是 qbl_1982@163.com
谢谢啦```

网友I:
大侠有空帮帮小女子吧
我用s7-300,AEDK-DJ6试验平台。主要是通过电位器给定,驱动试验平台上的直流电机,以带动皮带运动,指针指示。电位器输出0--5V(4.8),刻度尺16格,每格一厘米,因为要模拟自动舵,所以电位器给定2.5伏时指针指示在刻度尺中间位置,要实现直流电机的正反转,以达到模拟自动舵左右转舵35度,要用到PID。编程的大体框架是初始化程序,监测外部状态(液压泵是否启动,满足进行下列程序,否则报警退出),之后有数据采样,PID算法,控制直流电动机的正反转等程序。我真是不大会编程。拜托了,如果大侠比较忙给点提示和帮助,指点一下偶也是好的呀。我的邮箱vanilar1983@sogou.com拜托了

网友J(2007-12-04):
我是初学着 我要一个基于PLC五层电梯的程序! 谢谢 !!邮箱是lidaoyao2006@163.com

网友K:
真是遇到好人了,我现在要用力矩限制器,需要用PLC编程
不知道你有时间吗?
有的话请给我回复,我会把要求发到你邮箱的
icecoffe2006@yaho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