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24):
我有一台笔记本电脑,但没串口,只有三USB口,我用一条USB转串口线(BF-810)连接后并装入该电缆驱动程序。电脑内查看该设备能正常工作,但我用SC-09(该电缆没问题)接三菱PLC通讯经常断线。我的操作系统是XP。望各位帮忙拉兄弟一把.我的邮箱是CQ218@163.COM.
拜托!

网友A:
这是产品供应商的问题,对软件驱动程序做了设置,建议不要用其他的线,按出厂设置来做,参考www.3onedata.com 估计能得到更大的帮助

网友B:
我的不掉线!哈哈

网友C:
我怀疑是传输距离或者干扰的问题

网友D:
换个厂家的转串口线,  BF810是有问题, 我业碰到过这件事
tiasky.com

网友E:
都差不多.传输数据是可以的,在线监视都会经常掉线的.我的也是一两个小时就掉线,好一点情况会用到五六个小时.

网友F(2007-08-13):
我买了条BF810的线,连接FXPLC连接不了.搞不懂

网友F:
热心朋友请帮下小弟QQ18047818

网友G(2010-12-23):
是啊 这几天我用USB转485串口线,一直出问题,搞得我焦头烂额啊,还是有串口的本本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