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24):
我想向大家求教变频器接电机端是什么管子?我只知道不能用摇表测,但是不会用万用表判断管子的好坏,请教哪位师傅能告诉我如何测量,有什么注意事项?别光告诉我注意事项是停电挂牌,有人监护,

网友A:
什么管子不知道,但是检测方法与其它的变频器检测没有什么区别。
用万用表检测就可以

网友B:
应该有专用的仪表来检测吧!

网友C:
有可控硅的,有场效应管的

网友D(2005-11-10):
是一个五个脚的三相整流管吗?用来做再生电压的。

网友E:
绝缘门极双极晶体管(IGBT),具有电压型控制、输入阻抗大、驱动功率小、控制电路简单、开关损耗小、通断速度快、工作频率高、器件容量大及热稳定性好的特点,又具有通态电压低、耐压高和承受电流大等优点。
   测试吗万用表是可以,但准确度不高,另外叙述不清容易造成误解,还是买专用测试仪吧.

网友F(2006-01-27):
变频器的U.V.W三相是其主回路的输出端,直接接在电机上。是逆变部分(IGBT)管,可以用万用表测量,不过有时不是很把握,它的正反向阻值很大,与测量普通二极管不一样。

网友G:
是IGBT,最好用指针式万用表测量比较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