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24):
我在用梯形图编程时,在FB模块写好后,但是在OB中下载是,CPU中的SF指示灯老是亮,这是为什么啊?如果单独下载FC模块时,非常成功。请哪位大虾给指点一下。

网友A:
指定一下背景数据块DB

楼主:
上楼这位大虾,请说明白一点,怎么指定DB啊!在写FB 模块时已经建立了背景DB模块。

网友B:
FB的背景数据块DB 是不是没写入PLC呀?

楼主:
我在下载的时候,是下载的整个Block模块啊,那样就包含了DB模块了,这是怎么回事,还是SF灯亮。

网友B:
ob1是不是也调用了共享DB之类,如果是的话,检查你的程序,是否有 OPN DB**

网友C:
从软件的CPU处把整个程序篇译一下就OK了.

楼主:
请问楼上这位大虾,怎么从软件的CPU处把整个程序编译?

楼主:
谁赶快给我指点一下 啊!

网友D:
在线诊断看一下。

楼主:
在线诊断时老处于stop状态下,运行不了

楼主:
楼上这位,怎么在线诊断啊?关键是下载程序时,指示灯SF老是亮说明,有问题啊,PLC老是处于STOP模式。

网友D:
你的硬件设置可能就有问题。把你的程序发给我,我帮你看看。dl_cui@163.com

网友E:
可能多半是程序有问题 多建几个OB块 如OB100 OB82 85 121 122 ..对诊断有好处

网友F:
你一步一步来,首先不写程序语句。只把参数设置好。看有问题不?没有问题在写程序,这时不要改变参数了。这样一步一步调试。直到完成程序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