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机烧毁原因

楼主(2005-09-24):
请教各位大虾:
   现有一台2.2KW的电机烧毁,查看定子绕组有一相绕组烧掉,另二相完好。电机是Y接法的。经外部检查,只有电机的三个接线端有漏电现象,其它没有查到异常情况。有人说此电机是缺相烧毁的,但按电机原理分析Y接法的缺相烧毁表现为二相绕组烧掉,一相完好,只有△接法的电机缺相才会烧一相。
   请各位帮帮分析一下这台电机烧毁的原因,是电机接线端漏电引起的还是..................

网友A:
转子有没拖底呀?拖底就会发热而烧了,,,

楼主:
拖底?是不是指扫镗呀。没有这种现象.

网友B:
有没有可能是电机本身绕组的匝间短路造成的,再讲漏电的话是之前漏电的,还是之后,电机外壳有无接地线

网友A:
拖底就是扫镗,拖底是广东人的用语,哈哈

网友C(2006-07-07):
应该是线圈匝间短路吧!

网友D(2008-01-18):
电机质量有问题吗?匝间短路.绝缘老化,----------电机使用多长时间啦?

网友E:
匝间短路。

网友F:
你的描述就不对,三个接线柱对地漏电???你把星点断开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