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24):
我是个菜鸟,以前没用过单片机,想请教一下数据如何采集,具体环境如下:
   一次采集4个电压信号,高电平当作1 ,低点平当作0,存到数据存储区,让这4个数据当作半个字节存在一起,需要检查数据的时候在输出观察。
   这个采集怎么实现,怎么存储??
  还望高人指点,不慎感激

网友A:
这么简单。。。。将4个电压信号接入单片机IO囗,然后读它就行了。

网友B:
什么等级的电压信号?

网友C:
输入信号不用进单片机,直接给锁存器好了,输出由单片机给

楼主:
SETB   语句设置的电平是多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