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200与WINCC

楼主(2005-09-24):
现在我有WINCC5.0、PC端装一块CP5611(台式机)、DP头,如何与S7-200连接通信啊(如:取得I0.0状态)?

网友A:
看来你需要一把电烙铁。

网友B:
如果一定要联系的话,你需要增加EM277模块的,如果不使用5611的话,而直接使用串口的话,你需要pc access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一定要联系的话,你需要增加EM277模块的,如果不使用5611的话,而直接使用串口的话,你需要pc access软件。
你说的对极了,现在问题解决了。谢谢你们了。

网友C(2008-10-10):
WINCC v6怎么通过PC access与PLC s7 200通讯?、、
您一定知道怎么用WINCC v6通过PC  access与PLC s7 200通讯吧!!!!!
  请高手帮我指点下好 么??????

网友D:
看一下PCACESS的例子,软件里面有例程的,可以在西门子网站上免费下载到PCACC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