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机问题

楼主(2005-09-24):
各位:好!
我想问一下各位老师在什么情况下,计算机会自动重新启动。
我厂有两台服务器,并同时接了一台显示器,我将显示器关闭后又重新开启。此时,两台服务器同时重启了这是何原因引起的?

网友A:
看看你接线板是不是接触不好了.

网友B:
电源不稳定?

网友C:
"看看你接线板是不是接触不好了"
同意这个观点!

网友D:
哈哈,好奇怪.是用的哪家的系统?是HOLLYSYS的吗?大概是吧!如果象你所说那就是服务器的配置有些问题.一般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的.也许是电源接触不良所制.再做一次实验.

网友E:
请问下我的电脑没有本地连接 ,怎么办好啊

网友B:
晕什么叫“没有本地连接”?有网线什么的吗?是不是没有启用?

网友F(2007-02-12):
显示器开关引起电压波动,给两个主机加上UPS就行了

网友G:
检查一下网卡是否坏,网卡的驱动是否安装,如果是重装了机器的话,看看是否安装了网络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