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24):
各位兄弟,我在用PLCSIM作仿真时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只有一个导轨和CPU可以顺利的实现仿真;但当我添加一个DP从站后就下载不料了。是不是PLCSIM不支持带从站的仿真,敬请指教。

网友A:
可以仿真啊,你用的哪个版本,我有一项目用S7315-2DP,带2个DP从站,就是在PLCSIM5.3上仿真调试好后再到现场测试的,没有问题.

网友B:
给我一个PLCSIM,谢谢!BOY.XUHAO2163.COM

网友C(2005-11-06):
查一下硬件组态,再查一下软件有没有问题。

网友D:
仿真器中的模拟量怎么输入,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