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24):
本人用的是KEYENCE的PLC,,,我想请教是不是在使用SET与RES指令时一定要成对出现,,如果不是成对出现会出现什么情况,,,,,,

网友A:
没用过,不过应该是不需要的

楼主:
但如果是三菱的就要成对出现的,,,,,
现在编的程序不是成对出现的,不过有问题,,又不知道是不是由这引起的,所以,,,,

网友A:
三菱的SET 和RST好像是线圈置位复位,不需成对使用,看你需要

网友B(2006-01-15):
SET是置位保持,RST是清零复位,一般来说有SET,就要有RST。而RST可以单使用,但SET单独使用在实际编程中很少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