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调速可以不?

楼主(2005-09-24):
请问各位高手,可否通过调节变压器输出电压来调节电机的速度?

网友A:
可以是可以,只是不具普遍性,某些场合使用,绝大多数场合不使用。而且,这种方案极为成熟。调速范围很窄。

网友B:
只能适用于风扇等负荷较小的电机,如吊扇、台扇等使用电抗器。

楼主:
那再请教:如何选择变压器的容量?

网友C:
可以测量电机参数用,实际生产很少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