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24):
                                #0楼

                            求助:安川伺服电机直联丝杆造成震荡
安川伺服电机SGMAH 400瓦伺服通过弹性联轴器直联滚珠丝杆,在加工过程中有时候由于阻力较大,会有丝杆回退的现象,此时容易产生震荡,联轴器高频震荡,发出剧响。这种现象时不时出现,在加工同样的产品的时候也是有时出现有时没有。而且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加工速度都是很慢的,一般是1.8米/分的进给速度。而在空载的情况下较高的速度15米/分急加减速也不会出现(再高没试过)。想请教,是否产生震荡的主要原因是因为电机扭矩不够,我想加一个减速机或者改大功率的电机,不知是否可行?伺服的调较尝试过pn100,pn101,pn102,pn401参数,但不得其法。还是使用了默认的参数。恳请各位高人指点,谢谢。

                    安川伺服电机SGMAH 400瓦伺服通过弹性联轴器直联滚珠丝杆,在加工过程中有时候由于阻力较大,会有丝杆回退的现象,此时容易产生震荡,联轴器高频震荡,发出剧响。这种现象时不时出现,在加工同样的产品的时候也是有时出现有时没有。而且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加工速度都是很慢的,一般是1.8米/分的进给速度。而在空载的情况下较高的速度15米/分急加减速也不会出现(再高没试过)。想请教,是否产生震荡的主要原因是因为电机扭矩不够,我想加一个减速机或者改大功率的电机,不知是否可行?伺服的调较尝试过pn100,pn101,pn102,pn401参数,但不得其法。还是使用了默认的参数。恳请各位高人指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