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24):
我最近在处理低频模拟信号(0~100Hz)时克服50Hz的工频干扰脑壳痛。虽然解决问题了,但我还是想请教各位在遇到这种情况时的处理方法,在此不胜感激!!!

网友A:
先说你碰到的情况啊,实验了什么方法啊,最后用什么方法解决啊,
要是我们重复了多没劲,嘿嘿

楼主:
我是在用角速率传感器的时出现问题。由于传感器自身的受到工频干扰。在信号处理电路部分又不能加陷波器,因为这样不但会影响线性度,而且陷波器带宽和中心点又受温度影响较大(主要元器件影响)。我就将系统的供电地和外壳都接入大地,而且传感器加上屏蔽网,之后就没有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