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25):
一台93kw的双速电机,在检查控制回路没有问题,电机绝缘也良好的情况下,低速运行10分钟左右就自动停机,什么原因啊?郁闷,会不会是控制回路电缆的绝缘问题呢?请教各位阿!

楼主:
有人可以帮我吗?

网友A:
检查热继电器

网友B:
是跳闸还是电机不转了,空转试试

楼主:
终于找到问题了,之前更换过新热继电器,跳闸后也没有过热故障指示,所以排除了热继电器故障的因素,没想到还是热继电器性能的问题。

网友C:
哈哈,检查详细认真点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