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HZ转60HZ

楼主(2005-09-25):
请问各位同行:

我公司的设备想卖到别的国家,功率为150KW,380V,50HZ,另一国家电压为127V,60HZ,

该怎样做?要加装什么装置?

网友A:
有时其它元器件也不能用于380V/60HZ;
所以先搞清是否只换电机就能用;

网友B:
用变频器设置输出频率和电压试试,电压不行就只设频率加个变压器。最简单的方法是找个专用转换装置

楼主:
这套设备总功率为150KW,有电机.有伺服系统,有加热系统.还要在380V50HZ下调试,

网友C:
有没150KW那么大的变频器呀。。。

网友C:
电压用升压变压器,(如果人家跟你买这个变压器的话,不划算了),至于频率60,也就是快了点,用减速笨减速就行啦  (另外跟你们买多了变压器和减速箱了...)

楼主:
中国的电器都是在50HZ下设计的,如果用在60HZ下,恳定用的时间不长

网友D:
基本上是要重新设计了,电机要换,变压器(控制板上)要换主极为127V\60Hz的,PCB板上铜箔的承载电流能力要考虑,强电部分需考虑电流的承受能力及所有的电器件都需要更换。或者考虑考虑直接外接一个变压器最为方便

网友E:
惨啊 ,加变压器也是60hz的频率中国的标准50hz,在60hz下电机也用不长而且转速高,加变频器又成本高。只有用他们的电机了,控制开关接触器等方面就好办得多了,只要电流够用电压合适就可以
控制板可以加以小变压器或直接用开关电源好了。

网友F:
他想买,让他自己解决。除非对方提出具体要求,这也好办呀,针对他们的电网做,不就是进口对方几台电机吗?

楼主:
不是光电机的问题了,所有的配电系统是不是全都换成60HZ的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