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25):
某一电机用于顶车转炉侵动工艺中,已知负载是15吨转炉,电机采用S3型工作制,用频敏启动,频敏变阻器型号DT1-412/3225,要求选择合适的电机.最初设计时采用的是一个频敏变阻器,定子启动电流为440A,转子电流为300A.后来因为启动电流过大经常烧掉继电器,所以后来改用两个频敏,但是改了后启动时间变长,定子启动电流320A,转子启动电流260A,,现在我想知道最初设计时是怎么设计的,依据是什么?请各位大侠帮帮忙!谢谢!

网友A(2006-02-20):
频敏变阻器主要适用于功率自22-2240kW,50HZ,三相交流绕线型异步电动机的轻载及重轻载做偶尔起动用
频敏变阻器的选型要和三相交流绕线型异步电动机的功率相符,并却不能频繁启动,
你如果要频繁启动我建议你选用软启动的方式.

网友B:
二楼说的对.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