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25):
我公司安装一台翻车机,其中拨车机上有4台55KW的变频电机.所有控制电缆的屏蔽线为控制盘侧接地,就地不接地.动力电缆屏蔽为两侧接地.但是只要变频电机起动就会干扰PLC柜内的继电器频繁动作.严重时造成变频器跳闸.请各位高手指点迷津.不胜感激!

网友A:
什么是"就地不接地"?接地是一定要好的.PLC受干扰大多跟走线有关.是不是控制线和大功率动力线走在一个槽里了?

网友B: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品牌的变频器?
变频器安装在控制屏的柜里吗?
变频器的地和控制屏的地是在一起的吗?
变频器输入和输出有和防干扰的装置?
动力线的走线和控制信号线是否分隔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