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25):
请教各位大侠:
    FX2N-CNV-BD是何部件?具体接线和用法望能告知,不胜感谢!

网友A:
是一种适配器,当2N要连接0N的232ADP/485ADP等通讯模块时作接口转换用。200元
左右一个

楼主:
谢谢2楼的指点。我是要2N和2N并连,通讯距离100M以上,是要两个吗?

网友B(2012-11-15):
fx2n-485dp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一种适配器,当2N要连接0N的232ADP/485ADP等通讯模块时作接口转换用。200元
左右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