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25):
pro-face gp230s 与s7-200PLC连接方法,是否可以自己做.

网友A:
楼主是不是少打了一个数字?  应该是2301S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pro-face gp230s 与s7-200PLC连接方法,是否可以自己做.
使用PPI模式连接
一 : PLC端口设置:
1、打开STEP 7-Mirco/WIN 32编辑软件,CPU型号上右键点击,随后点击弹出的“Type…”选项。
2、在“PLC Tyep”中点击“Communications…”
3、在“Communicationgs”中双击“PC/PPI cabble(PPI)”
4、在弹出的“Set PG/PC Interface”中选择PC/PPI cable(PPI),再点击“Properties…”
5、在“Properties”中设置PLC端口参数...如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pro-face gp230s 与s7-200PLC连接方法,是否可以自己做.
二、GP端口设置:
通讯参数设置:
栈号设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pro-face gp230s 与s7-200PLC连接方法,是否可以自己做.
电缆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