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N如何加密?

楼主(2005-09-25):
FX1N如何加密?
  是否都要用手持编程器才能加密?电脑上用的三菱编程软件能对FX1N加密吗?

楼主:
可是我加密后写入PLC照样能读出,是何原因?是否是我搞错了,请前辈指教!

网友A:
小生初学也想知道,那位大虾请多多指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是我加密后写入PLC照样能读出,是何原因?是否是我搞错了,请前辈指教!

你用手编还是电脑编的?

楼主:
电脑编的。

网友C:
是的呀,请说说嘛
QQ 466066908

网友B:
PLC选项下“PLC当前口令或删除”一栏下设置;

网友D(2008-11-29):
楼上说的你会了没?我可以教你;

-----------------------------------------------------
N年前的贴子还翻出来;无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