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25):
我厂90KW风机使用德国Lence变频器运行中放炮,在控制板下侧两个大电容处,两个月前清理过,更换风扇,烧毁前变频温度52度,什么原因?有售后吗?

网友A:
可能是输入侧电压过高或电容容量不够,负载侧有短路的问题
联系电话010 81997157

楼主:
故障时电压400伏,变频98年起用

网友B:
正常的,时间常了嘛,你总不会期望永远用下去吧

网友C:
伦次的装置据说很好,用了7年,电容就爆了?不过。50多度的环境,够高的了。

网友D(2007-06-12):
你们厂风机用伦次太牛了.有钱没处花闹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们厂风机用伦次太牛了.有钱没处花闹的.

那要看用在什么地方了,我厂两台75KW风机也用西门子变频器,但决不是有钱没处花,生产工艺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