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25):
先来说下我的电动机的问题:
   3相电动机,1.2KW,是用在冲毛机上面的,电动机是采用接触器加热保护启动的,今天下午热保护掉了,听声音轴承破了,拆开一看,果然是轴承破了,于是换轴承,装上,结果还是启动不到30秒又保护掉了!然后拆开仔细闻电动机并没有烧掉的臭味!没办法,继续换了接触器跟热保护,结果还是无效!
  现在拆开电动机接线盒用万能表量线圈,出现了一个怪问题:本来因该是W跟W1是一个绕组,V跟V1是一绕组,U跟U1是一个绕组吧,但量出来的结果是:W跟V1是相通的,V跟W1相通的,U还是跟U1是相通的!(电动机没有拿出去从新饶线过,是原装的,不知道是出厂时标错了呢?还是电动机绕组出了什么问题?)
   (注:偶的万用表只能是垃圾表,坏的,只能测量线圈通不通,不能测得具体电阻)
   现在请各位师傅帮忙分析下;电动机那里出了问题?是不是要从新饶线?
    小弟在线急等:望知道的师傅给小弟一个电话13867109612,24小时开机等待中,麻烦各位师傅来个电话啊!!!!!!!!
急等啊急等啊急等啊急等啊急等啊急等啊急等啊急等啊急等啊急等啊急等啊急等啊急等啊急等啊急等啊急等啊急等啊急等啊急等啊急等啊急等啊急等啊急等啊急等啊

网友A:
照你说的情况是换了轴承以后电动机才有的问题,那你应该打开电动机检查一下装的时候有没碰伤线圈,你说的情况应该是线圈匝间短路。

网友B:
应该是电源缺相的问题,绕组可能没的问题,

网友C:
W跟V1是相通的,V跟W1相通,是出厂符号标错,没事.钳一下工作电流,连轴器解开单独试马达.试试看.

网友D:
安装不正.用手转动一下.如果很轻,就是线圈与线路.
如果很重,用木头左右敲几下到手感轻,就行.

网友E:
首先因该解开连轴器空试电机,测一下空载电流,如果电机还是不行,多半是定子线圈匝间短路。

网友F:
接线是没有问题的,1.2KW应该是Y接,只要三个尾接在一齐就得了,你看看你的热继电流是不是调小了,调到2.4A还跳的话,就要检查其它了,(空气开关,接触器触头,还有三相电压是否相同),之前的坏了轴承的如果行走久了,端盖里的轴承位跟新轴承就会有松动的,你先把新轴承轴承上锡再打进去,这样就紧了!!!!

楼主:
热保护。接触器,2个轴承全部换新的了,都不行!!!!
没有却相,电压正常!
用手转动定子,感觉很轻,
卸掉负载,空电动机启动的话,电动机可以比带负载启动多转30秒左右还是出现热保护!
我在拆电动机的时候很小心,感觉并没有碰把线圈那里碰破之类的!
大家继续帮我分析下啊!
急等中!

楼主:
引用 网友F:
接线是没有问题的,1.2KW应该是Y接,只要三个尾接在一齐就得了,你看看你的热继电流是不是调小了,调到2.4A还跳的话,就要检查其它了,(空气开关,接触器触头,还有三相电压是否相同),之前的坏了轴承的如果行走久了,端盖里的轴承位跟新轴承就会有松动的,你先把新轴承轴承上锡再打进去,这样就紧了!!!!

热保护都跳到4.5A了啊,还是跳
接触器热保护都换过了,轴承都换新的了!
转起来感觉很轻,
还有个问题就是空载启动电动机的时候感觉声音有点不对,好象突大突小的,声音不平行的感觉!(但是不是很明显,要仔细听才可以听出)
大家继续帮我分析下啊!

网友G:
1,三相绕组电阻平衡。(这一点不好量,找个好一点的数字表吧!)
2,三相的相互绝缘与对地(壳)绝缘
3,机械上没有故障
4,三相电压平衡
5,三相电流平衡(这一点最重要)
因为电机以前是正常的,所以不存在什么接线的问题,正如楼上几位所说的,最有可能就是换轴承时不小心伤了绕组,但是不管怎么说,最终的问题都会反应到三相电流上面,如果三相电流不平衡,可能是绕组坏了,但如果是平衡的,那么就可能是负荷的问题了,包括转子,注意定子与转子的相对位置是否发生变化。
以上是本人的一点经验,望高手指正!

网友H:
轴承损坏,造成擦芯,引起转子有断条,负载电流不稳定,会发出时高时低的“嗡嗡”声,机身也会发生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H:
轴承损坏,造成擦芯,引起转子有断条,负载电流不稳定,会发出时高时低的“嗡嗡”声,机身也会发生振动。
轴承已经都换过了啊!
你说该怎么处理?

网友I:
1.电机有匝间短路,严重的话要重缠了.
2.转子笼条断,按工艺焊接好就ok

网友J:
因扫膛,烧无疑

网友C:
三相绕组头尾接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1.电机有匝间短路,严重的话要重缠了.
2.转子笼条断,按工艺焊接好就ok
谢谢分析

楼主:
现在电动机送到外面去修去了,谢谢各位师傅的帮忙!

网友K:
测量电机的电流.线电流不大于额定电流,三相电流平衡电机就是好的

网友L:
我看你应该不要热继电器,直接通三相电源试试看电动机运转如何,用钳形表卡下电流,如电流过大,电动机运转声音不对,那么就是电动机饶组有问题,这要在,轴承是好的,三相电源正常的情况下判断。

网友M:
烧了!w1-v1短路,一般厂家是不会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