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三角形启动

楼主(2005-09-25):
在接星三角形启动电路时,一不小心,容易出错,请教各位高手,有没有比较好的方法或点子,请指教.谢谢

网友A:
你说的是用接触器的形式吧?

网友B:
这么简单的问题,还要问啊,三个交流接触器,跟个时间继电器,就可以了阿,看看电路图,简单得很

网友C(2008-06-20):
感觉只要对应着你所画的电气图来接,不会有问题的。但要什么窍门的话还真的没有

网友D:
没有,只有一步一步的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