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的问题

楼主(2005-09-25):
大家好,请帮我分析一下,前几天因为突然停电,我厂一台250KW给水泵(高压电机)崩烧,当时突然停电管线回流使电机反转,后关阀停转。从新上电后发现电机崩烧,转子端部短路环和定子都焊在一起了。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原因,谢谢各位!

网友A:
电动机成发电机了,反向电流大发热烧坏了

网友B:
管路有没有可能装逆止阀啊?如果能就不会出现相同的事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