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5-09-26):
有3个工作单元(A,B,C),各由按钮开关(1,2,3)控制.
现在要实现以下功能:
开关以 1->2->3 的顺序全部按下去,各单元会以 A->B->C 的顺序动作起来,但必须是A单元完成一个周期的动作之后再进入 B单元的动作(这时A单元应该是停下来的), B单元完成一个周期的动作之后进入 C单元的动作。
若开关以 2-> 3-> 1 的顺序,单元会以 B->C-> A的顺序工作。。。。。。
            3->2->1,..........................C->B->A.......................
            。。。。。。。。。。。。。。
           。。。。。。。。。。。。。。。。。。。。
            。。。。。。。。。。。。。。。。。。
如何实现上面的控制?PLC是用master-k 200s。

网友A:
master-k 200s  是哪个厂家啊,我也是学习者,不是全面了解.如果是欧姆龙,或三菱我到可以帮忙.

楼主:
LG的,比三菱的用起来比较方便。
三菱的也可以,可以的话你大概说出你的思维吧。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