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26):
关于安川G5-90KW变频器零速信号不能动作的请教
由于设备改造需要,PLC程序里要求变频器零速(或运行、频率检出)型号参加控制制动器,此变频器原来由于不须多功能端子输出的设备上。在多功能端子9、10,以及25、26上分别设置为H2-01、02、03=0、1、2、5,变频器运行时以上端子输出开关没有任何变化,请教是参数设置的问题还是变频器硬件故障的问题?热盼高人指教!

网友A:
你自己看看你的帖子,什么叫H2-01、02、03=0、1、2、5      三个端字设四个功能?
端子9-10功能出厂值是0(运行中),25和26分别是1(零速)2频率一致,频率一致信号要
L4-01和L4-02设定你所要捡出频率的数值,不行的话初始化一下吧,输出端子一般情况的话是不会坏的,除非你的变频器在水里泡过。

网友A:
安川变频器实在是太好了,用过以后觉得奇爽无比。

楼主:
H2-01、02、03=0、1、2、5      的意思是这3个参数分别按以上内容设置过,频率检出信号要时L4-01和L4-02也设过,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B(2005-11-13):
安川变频器是垃圾,故障率奇高无比。

网友C:
支持5楼,反对3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