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26):
在马达烧毁送出外修后,安装后发现热扣或空开会跳。
此马达采取的是 星-三角 启动 30KW的马达  60A的热扣、75A的空开,用钳型表测量电压能达到300A,检查控制回路和主回路均无问题。
考虑为外修后,相序错位,头尾颠倒,由于无相序表,故求助如何分辨方法。

网友A:
以前老师教了的
可惜忘了
好像电池加万用表怎么做的吧!

网友B:
电工手册第二版 3-135 好好看

网友C:
先量出三组的线圈。不要考虑头尾。U U1;V V1; W W1.
把纸针式万用表打到MA档。然后任意把三个头(假设的头尾);三个尾并在
一起。用万用表去测两端。用手转动电机。如过指针摆动。就换一组头尾。等换到
指针不动时。说明就搞定了。

网友D:
用万用表打在电阻档测量,头尾的电阻应该是为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