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26):
下面是我的程序!请指教!

$include(c8051F040.inc)
$include(easycore.inc)
$include(EASYCORE.LIB)
;$include(user_data.inc)
;***********************************
       ORG  0E000H
       ORG  0E003H
       ORG  0E013H
       ORG  0E033H
       ORG  0E03BH
       ORG  0E043H
       ORG  0E04BH
       ORG  0E053H
       ORG  0E05BH
       ORG  0E063H
       ORG  0E07BH
       ORG  0E083H
       ORG  0E08BH
       ORG  0E093H
;*****用户应用程序调用入口*********************
       ORG  0E0A0H
       LJMP USER_CONFIG

       ORG  0E0A3H
       LJMP USER_START

       ORG  0E0A6H
LJMP USER_SET_INIT

ORG  0E0A9H
LJMP USER_RUN_INIT

ORG  0E0ACH
LJMP USER_SCAN

ORG  0E0B0H
LJMP USER_STEP

ORG  0E0B3H
LJMP USER_TMS

ORG  0E100H
;*******************USER_CONFIG******************
USER_CONFIG:
           MOV  P3MDIN , #0FFH ;端口3为开关量输入模式
    MOV  P1MDOUT, #0FFH ;端口1输出模式为推挽
           MOV  P2MDOUT, #0FFH ;端口2输出模式为推挽
           ORL  P4MDOUT, #00FH ;
    ORL  P0MDOUT,  #00FH ;
    R_PY  EQU   20H
           R_PX  EQU   21H
    I0    EQU   P3.0
    I1    EQU   P3.1
    I2    EQU   P3.2
    I3    EQU   P3.3
    I4    EQU   P3.4
    I5    EQU   P3.5
    I6    EQU   P3.6
    I7    EQU   P3.7
    O0    EQU   P1.0
    O1    EQU   P1.1
    O2    EQU   P1.2
    O3    EQU   P1.3
    O4    EQU   P1.4
    O5    EQU   P1.5
    ILED0 EQU   P2.0
    ILED1 EQU   P2.1
    ILED2 EQU   P2.2
    ILED3 EQU   P2.3
    ILED4 EQU   P2.4
    ILED5 EQU   P2.5
    ILED6 EQU   P2.6
    ILED7 EQU   P2.7
    OLED0 EQU   P0.4
    OLED1 EQU   P0.5
    OLED2 EQU   P0.6
    OLED3 EQU   P0.7
           OLED4 EQU   P4.1
           OLED5 EQU   P4.0
           RUN   EQU   P4.3
           ERR   EQU   P4.2
;*************USER_START*********************
USER_START:
           MOV  R_PX,  #00H
    MOV  R_PY,  #00H
           CLR  I0
           CLR  I1
           CLR  I2
           CLR  I3
           CLR  I4
           CLR  I5
           CLR  I6
           CLR  I7
           CLR  O0
           CLR  O1
           CLR  O2
           CLR  O3
           CLR  O4
           CLR  O5
           CLR  ILED0
           CLR  ILED1
           CLR  ILED2
           CLR  ILED3
           CLR  ILED4
           CLR  ILED5
           CLR  ILED6
           CLR  ILED7
           CLR  OLED0
           CLR  OLED1
           CLR  OLED2
           CLR  OLED3
           CLR  OLED4
           CLR  OLED5
    SETB RUN
    CLR  ERR
    RET
;**************USER_RUN_INIT***************
USER_RUN_INIT:
             JB    PLC_PRO_ERR,  LED_ERR
             CLR   ERR
             JB    KEY_SET,   LED_RUN
      SETB  RUN
      RET

LED_ERR:
            SETB   ERR
     RET
LED_RUN:
            CLR    RUN
     RET
;************USER_SET_INIT**************
USER_SET_INIT:
             ; RAM_PY    EQU    0180H
             ; RAM_PX    EQU    0240H
       RET
;*************USER_STEP**************************
USER_STEP:
          MOV  DPTR ,  #RAM_PX
          MOVX  A  ,   @ DPTR
          MOV  R_PX ,  A
   MOV   DPTR , #RAM_PY
   MOVX  A ,   @DPTR
          MOV  R_PY,  A
MAIN:
   JB    R_PX.0 ,  IL0
          JB    R_PX.1 ,  IL1
          JB    R_PX.2 ,  IL2
          JB    R_PX.3 ,  IL3
          JB    R_PX.4 ,  IL4
          JB    R_PX.5 ,  IL5
          JB    R_PX.6 ,  IL6
          JB    R_PX.7 ,  IL7
   JB    R_PY.0,  OLED_OUT0
    JB    R_PY.1,  OLED_OUT1
   JB    R_PY.2,  OLED_OUT2
   JB    R_PY.3,  OLED_OUT3
   JB    R_PY.4,  OLED_OUT4
   JB    R_PY.5,  OLED_OUT5
BACK_USER:
          RET
OLED_OUT0:
          SETB  OLED0
   SETB  O1
          RET
OLED_OUT1:
          SETB  OLED1
   SETB  O2
   RET
OLED_OUT2:
          SETB  OLED2
   SETB  O2
   RET
OLED_OUT3:
          SETB  OLED3
   SETB  O3
          RET
OLED_OUT4:
          SETB  OLED4
   SETB  O4
   RET
OLED_OUT5:
          SETB  OLED5
   SETB  O5
   RET
IL0:
           MOV  R2 ,  #8
IL0P:
   JNB  I0 ,BACK_USER
   DJNZ R2 , IL0
          JB  I0 ,  ILED_OUT0
   RET
IL1:
          MOV  R2,   #8

IL1P:
   JNB  I1 ,  BACK_USER
          DJNZ R2 ,  IL1P
          JB  I1 ,  ILED_OUT1
    RET
IL2:
          MOV  R2 ,  #8
IL2P:
          JNB  I2 ,  BACK_USER
   DJNZ R2 ,  IL2P
          JB  I2 ,  ILED_OUT2
   RET
IL3:
          MOV  R2 ,  #8
IL3P:
          JNB  I3 ,  BACK_USER
   DJNZ R2 ,  IL3P
          JB  I3 ,  ILED_OUT3
   RET
IL4:
          MOV  R2 ,  #8
IL4P:
          JNB  I4 ,  BACK_USER
   DJNZ R2 ,  IL4P
          JB  I4 ,  ILED_OUT4
   RET
IL5:
          MOV  R2 ,  #8
IL5P:
          JNB  I5 ,  BACK_USER
   DJNZ R2 ,  IL5P
          JB  I5 ,  ILED_OUT5
      RET
IL6:
          MOV  R2,   #8
IL6P:
          JNB  I6 ,  BACK_USER
   DJNZ R2 ,  IL6P
          JB  I6 ,  ILED_OUT6
   RET
IL7:
          MOV  R2,   #8
IL7P:
          JNB  I7,   BACK_USER
   DJNZ R2 ,  IL7P
          JB  I7,   ILED_OUT7
     RET
ILED_OUT0:
          SETB  ILED0
          RET
ILED_OUT1:
          SETB  ILED1
          RET
ILED_OUT2:
          SETB  ILED2
          RET
ILED_OUT3:
          SETB  ILED3
          RET
ILED_OUT4:
          SETB  ILED4
          RET
ILED_OUT5:
          SETB  ILED5
          RET
ILED_OUT6:
          SETB  ILED6
          RET
ILED_OUT7:
          SETB  ILED7
          RET

;**************USER_TMS*****************
USER_TMS:

              RET
;***************USER_SCAN****************
USER_SCAN:
         LJMP  DELAY
  CLR    I0
  CLR    I1
  CLR    I2
  CLR    I3
  CLR    I4
  CLR    I5
  CLR    I6
  CLR    I7
  CLR    O0
  CLR    O1
  CLR    O2
  CLR    O3
  CLR    O4
  CLR    O5
  RET
DELAY:
       MOV   R7 , #100; 2.5MS*100*4=1S
DJNZ  R7, DELAY1
       RET
DELAY1:
       MOV   R6,  #4
DJNZ  R6,  DELAY1
       JMP   DELAY
END

楼主:
我的程序使我的plc产生死机的现象!请大家多指教!!

楼主:
就没有高手吗?指教一下!

楼主:
怎么了!你们就只看看就不顶一下呀!!这是我从学校出来的第一个有价值的程序!是关于PLC的 驱动程序!你们要想PLC工作必须要我的驱动程序才能输出!都是我的驱动程序的功效呀!!!

网友A:
楼上的,你真硬,我也是刚毕业,但是我毕业以后才开始学习PLC,现在用还用不好,不会管它的驱动的。

楼主:
哦!我是从计算机专业转到这个专业的!所以对单片机方面有所了解!我开始用汇编进行编程!后来我准备用C语言进行编程!因为这个环境我习惯呀!我用汇编编的时候遇到很多的语法错误!总是用C语言的语言习惯!而且汇编有的地方很烦琐!

楼主:
哦!我是从计算机专业转到这个专业的!所以对单片机方面有所了解!我开始用汇编进行编程!后来我准备用C语言进行编程!因为这个环境我习惯呀!我用汇编编的时候遇到很多的语法错误!总是用C语言的语言习惯!而且汇编有的地方很烦琐

网友B:
事隔多个月才看到你的大作,随便看了看.由于太繁琐,实用性并不强.不用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