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设置TD200[求助]

楼主(2005-09-26):
TD200与CPU通讯显示无参数块,请问如何处理,怎么设置TD200

网友A:
PLC程序中的数据块都配置好了吗?
通讯电缆是否有问题?

楼主:
都配置好乐,通讯电缆也没问题

网友A:
按4楼所说的做一个页面试试,看看还有什么问题。

楼主:
应该是这样,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B:
有一点要小心,VB14以前的地址最好别占用,我试过用了VB1,结果也回显示无参数块,原有的彩单都不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