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26):
我是初学者,请问从电脑向s7-200下载程序或在线的通讯线是专用的吗?还有,如果用intouch做监控,那么和plc用什么通讯,用cbus然后再在电脑串口处用rs485/232转换器可以吗?谢谢指点.

网友A:
编程线是专用的。说穿了就是一个RS232和RS485的转换器。

楼主:
可不可以自己用双绞线连一个rs232/485转换器做啊,那样能用吗?
也可以用这个作监控的通讯吗?谢谢指点.

网友A:
都可以。
我是用威达的转换模块实现的。可以编程,也可以监控。

网友B:
如何接线?如果做好的话成本是多少?卖一条最便宜的帮90元。好了点的150吧。
自己做合算吗?

网友C:
我花45元在电脑市场购买一个RS232-485转换头自制一个,还好

网友D:
自己做的话,成本在50左右,批量就更便宜了。

网友E(2006-03-21):
请问线的接发是怎样的?

网友E:
请问各位老师,RS232-485街头怎么连接?

网友F:
型号PC/PPI;
S7-200系列专用的;

网友G(2006-12-03):
我现在遇到一些困难请问有关这方面的高手S7-200,PLC编程器能否与扫描仪通信怎样建立地址与之通信.

网友H:
自己做的能用当然是最好了,但是带电插拔要小心啊,S7-200的通讯口不隔离! :(

楼上的,可以用自由口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