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26):
国产的标准电机额定频率为50HZ.调变频参数设定最大频率也是50HZ.
不知各位设定有没有超过50HZ的。我们这行业.为了工厂的利率.一
般把变频多设定在60HZ.在南方的有些厂家有设定70HZ 的.在负载大功
率电机时,一般多是先坏变频.电机很少有坏的.有的厂家已经这样用了好
几年居然没事.就是什么也没坏.
不知各位有没有这样的经历.请大家谈谈.

说到这里肯定会有骂人的.这分明拿电器设备开玩笑.但是我可以为大家
说说这样的经历.原来在某厂家.老板为了提高产量.让所有的电机都超负
荷运行.结过是一天最多烧24个电机.最少也要十几个(价格300元每台)
因来不及修理.厂里干脆大量购买电机.
月底厂部总结报告出来.每天提高了2吨产量.利润每天多出6万

   我发这个贴子,绝对没有鼓励大家这样做的意思。只是想问问各位有
  没有这样的经历。出现过什么样的问题。

网友A:
能人,碰到这样的老板没办法,

网友B:
换位思考了

网友C:
点机成了低值易耗品,产量第一 ,安全第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点机成了低值易耗品,产量第一 ,安全第二

这又涉及到产业问题。我们的行业是一些低端常规化的产品。竞争又非常激烈。如过老板不这样做,只能被市场行业淘汰,这是谁也不愿看到的后果。

网友D:
老板真行,做维修的只能这样办了

网友E:
一般把变频多设定在60HZ.在南方的有些厂家有设定70HZ 的.在负载大功
率电机时,一般多是先坏变频.电机很少有坏的.

为什么是先坏变频器?

网友F:
变频器和电机的容量选大一些。对恒转矩负载,电机的功率与转速成正比;对风机泵类负载,转速升高时,转矩以2次方升高,功率与转速的3次方成正比;对恒功率负载,基频以下为恒转矩模式,基频以上,转矩与转速成反比。适当提高容量,减小负载系数。
网上好像新兴的一个词叫“博客”(BLOG),查了下词典也看不懂是什么意思,哪位老师能告诉一下

网友G:
我最高调到95HZ在用,不过载一般没问题.调到60HZ太正常了.
楼主可以设电流限制功能,跑不动自然会降速的,又不会烧电机,也可以跟老板交代.

网友H:
楼上玩的够熟。说得好。已经设为精华帖了。

其实楼主所述,实在是技术初级,为什么要让它坏呢?都选够了,不坏,且提高产出率。岂不更好?没有损耗呀,怎么这么不会算帐呢?这种超载工作,尽管提高了产量,损耗也高。岂不是赚得少了?都扩容不就结了。

超载情况下,先坏变频器是对的。因为变频器的过载能力远不及电机的过载能力。可是楼上的办法巧妙的保护了变频器。都学着点。哈哈哈。

网友I:
我们有时设在80,电路合理变频器都不坏

网友J:
真有点惊了,变频器的特性是什么?专用的变频电机是怎么定义的?换用变频专用电机不就得了.那种更合理我也晕了.不说了.

网友G:
楼上的朋友:更换变频电机的费用是相当高的,很多场合是不现实的.不是所有的人都跟你一样有钱.而且变频电机也解决不了过载的问题.就算加了强制风冷该烧时也一样会烧.

网友J:
用事实说话好吗?你用过变频专用电机吗?比较过价格吗?普通电机300元的话,功率能有多大?换成变频电机能有多钱?怎么说也强过普通电机如此损坏吧。我没钱,也不懂,愿意学,你教我。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上玩的够熟。说得好。已经设为精华帖了。

其实楼主所述,实在是技术初级,为什么要让它坏呢?都选够了,不坏,且提高产出率。岂不更好?没有损耗呀,怎么这么不会算帐呢?这种超载工作,尽管提高了产量,损耗也高。岂不是赚得少了?都扩容不就结了。

超载情况下,先坏变频器是对的。因为变频器的过载能力远不及电机的过载能力。可是楼上的办法巧妙的保护了变频器。都学着点。哈哈哈。

老朋友说的好。你要知道每一批设备都是乙方厂家花六七百万万从甲方厂家买过来的。乙方厂没有选择的余地。而且好多厂家都是新建厂,根本没有技术力量来检测的设备性能。甲方厂家既然能生产大型设备。他们自然心中有数。不会傻的让自己少赚钱吧!
很高兴的告诉你我现在还在甲方厂家。只是兼维护了一家乙方企业。目前还没有大型电器损坏。只是经常跑东跑西。看到了许多不明白的事。来向各位前辈学习。
谢谢你的回贴。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用事实说话好吗?你用过变频专用电机吗?比较过价格吗?普通电机300元的话,功率能有多大?换成变频电机能有多钱?怎么说也强过普通电机如此损坏吧。我没钱,也不懂,愿意学,你教我。
[/quote朋友可能看错主题了。你说的是我以前的工作过的厂家(当时300元的电机只有一百多台使用了变频。配备当时西门子变频的价格3000元。而该厂当时有三千多台这样的电机。)和现在的问题没关系。我只是在消耗上打了个比方。你说的那厂家老板在九几年时两百万起家。三年就赚了一个亿。现在总资产已有五六个亿了。到可见那老板的观点也有道理。

下面是那厂家的一点介绍需在“百度”上搜索跟主题无关
http://china-supplier.xicp.net/supplier/85605-4921-marketplace.ntm

网友G:
如果连变频专用电机都不没用过,也不用那么多费话吧?!至少SIEMENS和西格玛的变频专用电机你应该听说过吧?!
这种问题应该请教斑竹才对.

网友K:
引用 网友F:
变频器和电机的容量选大一些。对恒转矩负载,电机的功率与转速成正比;对风机泵类负载,转速升高时,转矩以2次方升高,功率与转速的3次方成正比;对恒功率负载,基频以下为恒转矩模式,基频以上,转矩与转速成反比。适当提高容量,减小负载系数。
网上好像新兴的一个词叫BLOG),查了下词典也看不懂是什么意思,哪位老师能告诉一下
“博客”就是一种网上日记

网友J:
引用 网友G:
楼上的朋友:更换变频电机的费用是相当高的,很多场合是不现实的.不是所有的人都跟你一样有钱.而且变频电机也解决不了过载的问题.就算加了强制风冷该烧时也一样会烧.
"相当高"有多高,具体问题具体分析,300元的普通电机,功率肯定不大,如果是2.2KW左右的话,换作是变频专用电机的话也就是不到一千元.变频电机也不是什么高科技,但是技术很成熟了,一般的都可以允许最大100HZ,如果与变频器匹配的话,应当不会烧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G:
如果连变频专用电机都不没用过,也不用那么多费话吧?!至少SIEMENS和西格玛的变频专用电机你应该听说过吧?!
这种问题应该请教斑竹才对.
现在的变频器牌子如此多,相应的变频电机就有了市场。也未必一定要用你所说的“名牌”吧?!国内多的是,服务也不错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G:
楼上的朋友:更换变频电机的费用是相当高的,很多场合是不现实的.不是所有的人都跟你一样有钱.而且变频电机也解决不了过载的问题.就算加了强制风冷该烧时也一样会烧.
"相当高"有多高,具体问题具体分析,300元的普通电机,功率肯定不大,如果是2.2KW左右的话,换作是变频专用电机的话也就是不到一千元.变频电机也不是什么高科技,但是技术很成熟了,一般的都可以允许最大100HZ,如果与变频器匹配的话,应当不会烧的.

楼主的问题是超负荷引起的,不只是超速!普通电机也可以超速使用.如果不加大功率,换变频电机有何用?请看清题目的意思!

楼主:
二十一楼的朋又说到点上了。引起坏变频的可能是超载。谢谢指教。

网友J:
我明白楼主的意思,就如楼主所说的不提倡,我也是建议。变频器在50赫兹以上工作的时候是恒功率,提升速度,电流应当比原先低了才对,我认为应当是转速超太多了,普通电机受不了的缘故。普通电机没有风机冷却,超过额定转速比较多运行很容易发热,所以容易坏。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J:
还有就是可以不提升变频器的频率,仍然保持最高50HZ,还是买普通电机,不过选择额定转速高一点的,也能提高生产的速度,还是合理的做法。不知如此可行不?共同探讨。

网友G:
引用 网友J:
我明白楼主的意思,就如楼主所说的不提倡,我也是建议。变频器在50赫兹以上工作的时候是恒功率,提升速度,电流应当比原先低了才对,我认为应当是转速超太多了,普通电机受不了的缘故。普通电机没有风机冷却,超过额定转速比较多运行很容易发热,所以容易坏。不知道对不对?

普通电机自带风轮,超速是没问题的.加装外部冷却风扇主要是防止低速运行时电机过热.因为电机自带的风轮低速时基本上没风.
恒功率运行时,降低激磁,电流是在增大的,如果不做电流限制就比较危险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J:
还有就是可以不提升变频器的频率,仍然保持最高50HZ,还是买普通电机,不过选择额定转速高一点的,也能提高生产的速度,还是合理的做法。不知如此可行不?共同探讨。
如果是4极1440RPM的电机,上一级是2极2800RPM的电机.这种落差能承爱吗?

网友J:
1、肯定要限流,不管什么装置。
2、选速度高一点的是一种方案,为什么偏要列举偏差如此大的另一类型的电机呢?说是超速运行恐怕不会超如此多吧?根据实际情况,选一个转速更符合生产的就行了。

不过如果换了高一点转速的电机能达到现在超速的生产速度,老板还要在提高频率,就没有办法了。追求利润永无止境啊!  玩笑话。

网友G:
电机的极数是固定的,2P,4P,6P,8P.......通用的一般是4P,哪有高一点的?!

网友J:
不要考虑更换不同极数的电机,不同的生产厂家生产的电机在参数上就不同,同一功率的普通电机转速也存在差别.应当有选择的吧?!

网友G:
普通电机是没的选的.只能选极数.

网友J:
如果真具体到四极普通电机,好像还真不太行,如果负载轻的话,不妨就换个2极的,再用变频器调速得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G:
2极电机带减速机就很麻烦了.
SIEI的直流操作手册我发给你了.

网友J:
谢谢啊.国庆节放假就不能来了,有时间再探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