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26):
我公司没有三相交流电接口,只有单相220的接口,我能选用单相输入的变频器,带动额定电压300伏以上的三相交流电机吗?一个变频器公司的销售告诉我可以,如果真可以的话,变频器的容量应该如何按电机来选择呢,比如电机是1.5KW的,那么变频器应该选多大容量的?烦请各位赐教

楼主:
我是刚工作的,请懂得的前辈告知这个问题吧。

网友A:
你可以选1.5KW的,单相220V输入的变频器,只不过你的电机就要接成星形接法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就是说只要电机接成星形,就可以用单相输入三相输出的变频器了是吗?那这种系统和用三相输入的变频器比起来,是否会有效率低或其它什么不好的地方呢?

网友B:
小心一点,除非日韩电机才有可能的。

网友B:
国产小功率电机本来就是星型接法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