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26):
请教各位大侠,一对FX2N的PLC并联连接,相距150M,对于屏蔽双绞线有什么具体的要求,普通的RVVP屏蔽软电缆能用吗?望能告之!不胜感谢!

网友A:
最好用双绞屏蔽线,普通的应该问题也不是很大。

网友B:
STP (120Ω) 18AWG

楼主:
3楼:能发产品样本和有关资料吗?
jdmohonggen@sina.com

网友C:
这么长的线,失败率很高,降速反应会变慢.你不会是用FX2N-485BD吧?在办公室是没问题的.

楼主:
我是用FX2N-CNV-DP和FX0N-485-ADP,在野外,行吗?

网友B:
在野外,可采用带铠装外护层双绞屏蔽电缆。

网友C:
如果用隔离型的,只要不怕在野外被牛踩到,应该是可以的.

楼主:
牛是绝对踩不到的,因为是在管道内。

网友C:
不愧是"属牛的",连这个都知道!

楼主(2006-02-25):
用双绞屏蔽线,我已通讯260米,没有问题,很好,谢谢7楼提供的屏蔽双绞线.

网友B:
不客气!
欢迎有机会再合作!

网友B(2011-08-26):
回复楼上:
您上次用的总线电缆已获专利证书(专利号:2010 2 0559128.9),型号规格:STP-120Ω(for RS485 & CAN)one pair 18 AWG ,资料已到您的新浪邮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