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26):
我刚从学校毕业,现在进入工厂工作,趁此机会想学习西门子PLC,但是又不知从何学起,又想一下子全学会,感觉很迷茫。
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学习经验,传授一下当初你们刚开始学习的经历,以及对我这种初学者的忠告,以后有什么问题还想请你们多多帮助!
谢谢各位!

网友A:
买一本《深入浅出s7-300>看看

网友B:
看看S7-200资料,下一个step7软件操练一下.

网友C:
一下子全学会不太可能,从实际开始体会吧。最好有空余的PLC练手才行。另外,控制的外围电气也不能忽视,不懂不行。

网友D:
从继电器电路开始,学习触点指令,不断练习,逐渐堆砌,一直玩到模拟量指令和通讯指令,你就学成了。

网友E:
可别用什么书,写的都一样《深入浅出。。。》那书不就是编程软件的帮助系统。各种帮助手段中最快可应该数联机帮助了,把书丢了,找台电脑接上一台PLC,一个一个指定试。可要搞清楚扫描的概念及模块的执行方式。好了,快去试吧

网友F:
找一些相关的程序看,外围电路及硬件配置也要熟悉

网友G:
5楼的方法最好,带着问题学是最快的

网友H:
先学好控制知识吧,电气图纸和设计要清楚最好,最好结合一个实际的控制来学习,先看看别人编的程序与实际设备是怎样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