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40kw水泵电机用变频器控制时是否是直接启动

楼主(2005-09-26):
我是一个初学者,请教各位大侠,做变频供水时,40kw的水泵电机,是否可以直接用变频器启动?请各位帮帮忙!

网友A:
既然用变频,还疑惑什么。

楼主:
可是,我在有的资料上看到,说是大公率电机也要用星角启动,所以很迷惑。

网友B:
变频不用星角起动.
今天试机见到一台30KW的南洋电机是用星型接法的.如果不是用变频控制都不知如何起动.垃圾!

楼主:
谢谢楼上的大侠们指教。我是刚刚接处变频器,问的问题可能有点低级,让大家见笑了。多谢!!

网友C:
星-三角启动一般指的是直接连接到电网的情况,因为电压冲击太大,需要降压启动;
变频器有类似软启动器的功能,而且又能满足你变频的需要.

网友D:
用变频器就好了。如果你还要直接启动可以用星三角或自藕降压启动。

网友E(2008-10-10):
求助:水泵电机为何用变频器而不用公共母线加逆变器的方法,谢谢!

网友F:
公共母线加逆变器不就是变频器吗
晕

网友G:
你说的公共母线是啥?电网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