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BB 501的问题

楼主(2005-09-26):
我有台ABB变频器,最近有个怪故障:工作的时候频率会变高,又迅速恢复,反复几次故障停机,不接负载也如此。我是烟台地区的,不知附近有能维修的吗?或告知原因,谢谢!!

网友A:
你十用的什么应用宏?
如果十PID宏,可以看看你的比例增益是否设得过大,而积分时间是否设得过低。
因为升降速时间过短会引起过载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