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请问控制柜

楼主(2005-09-27):
请问各位电工老大们,现我要做个开关柜,设备功率是  "60KW",!
 1.请教一下空气开关要用多大比较合适点?
2.互感器要用几比几的比较合适?
3.电度表要选用哪一种型号的比较好呢>?>>?
谢谢大家!!!国庆快乐!!

网友A:
1.看你的用电设备有没有冲击电流,冲击电流不大的话空气开关可以选150A左右,大一点也右以(60KW指380V三相平衡用电设备的总功率)
2.互感器选200/5的.
3.电度表不太清楚

网友B:
电度表用DT864 3×380V 3×3(6)A;
空气开关 DZ20Y-225A
互感器 LMZJ1-0.5  200/5
要做就做好一点!

网友C:
楼上三位都是行家,我建议看一下柜子用途,要是多花钱就用数字表,空开选施耐德150A的

网友D:
空开怎么选啊?

网友B:
如果负载是电动机又直接启动选空开电流为负荷额定电流的2.5倍
要做就做好一点!

楼主:
再请问一下/
如果是这样的装的话》那么怎么算电费啊。是要乘于多少啊???
电度表用DT864 3×380V 3×3(6)A;
空气开关 DZ20Y-225A
互感器 LMZJ1-0.5  200/5

网友E:
靠,值得怀疑你是不是做电工的
200/5就是40倍

网友F:
同是60KW的电控柜,所选的器件也不一样,根据具体的情况。驱动多个负载和单一负载,驱动冲击性负载和普通负载等,所选的主开关容量不同。互感器考虑安装尺寸,以及与显示表、电度表的匹配。电度表考虑是否选择数字式,是否需要峰、谷、平计费。综合考虑一下吧。

网友B(2005-11-07):
同行的各位大哥‘有没有精通通讯、后台、综保、的朋友
要做就做好一点!

网友G:
选用丹东华通的产品吧,东西挺好,挺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