峰值表的问题

楼主(2005-09-27):
我是搞电气开关的,我公司在校验开关时,做瞬时脱扣时,按校验台上的峰值表所做的结果总是小,要乘两次根号2才差不多,请各位大虾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A:
“乘两次根号2”和乘2有什么区别?据我所知瞬时脱扣要有瞬时电流、电压、还有延时几个参数,最大值不一定是所测的瞬时脱扣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