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5-09-27):
谁能告诉我用什么软件打开后缀名为.par的文件?

网友A:
请用系统程序的Drive打开

楼主:
不好意思,但是还要请教一下系统程序的Drive是什么软件,在哪里能找到?

网友B:
要看你是用的哪个牌子的.一般是监控软件.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