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27):
请问大大高手门小弟真的急用~
要如何在人机上同时输入中泰文的文字呢~
而不是用图片方式~~小弟真的急用~~
希望大大门教导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A:
^_^感兴趣!请问您是怎么输入泰文的,可以在WINDOWS中文操作系统下进行中泰文输入法的切换吗?

网友A:
如果您能同时输入这两种文字到WORD文档的话,输入GP进行显示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而且还能进行多语言切换^_^

楼主:
我有试过了!!请问还有更简便的方法吗~~
还是没用ㄝ~~~高手大大们!!在说明详细一些好吗~~谢谢!!

网友B:
输入简体中文就不说了,
说说如何输入泰文,前提当然是你有泰文的输入法,
然后在电脑的“控制面板”下的“区域和语言选项”里的“高级”将语言改成泰国的语系。
重启,然后在GP的软件上输入泰 文,
完毕

网友C:
楼上的用GP的多语言在线切换功能应该可以满足你的要求啊。

楼主:
大大我用的是winxp在区域设定中我ㄝ有设定泰语输入法
但在BaseScreen画面及TextScreen画面中
GP字型ㄝ切换成Cordia New泰语字型
可是当我输入中文或简体中文时中文变成????
如果用系统中文字型泰文则变成???????
还是无法同时输入中泰文的字屏
这足足困扰了我有二个月多了再次麻烦大大教导一下

网友B:
这是有点麻烦,
只能这样:
你在系统用中文则输入中文
然后系统切换到泰文,重启
输入泰文。

这是个不太人性化的功能。

网友D(2005-11-11):
泰文应该不能正常显示吧,猪头你可别乱出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