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27):
现在在做一个PLC使用MODBUS通信的题目,使用的是CPU224的MODBUS程序。我把这个程序直接移植到CPU222会造成组态软件不能对PLC的Q寄存器只能读不能写的问题,高手指教教下???

网友A:
我只用过226,可是内存地址及范围大不相同,你可该查一下222与224的区别。再移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