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 200选型的问题

楼主(2005-09-27):
求教: S7200同型号的CPU,比如CUP224,但是定货号不同,有6es7 214-1bd20-0xb0,即20系列,还有6es7 214-1bd21-0xb0即21系列等等,请问不同系列的模块可否混用?谢谢!

网友A:
可以混用。要注意老型号的PLC上不支持某些指令。

网友B:
现在的S7-200CPU已经升级到6ES7214-1BD23-0XB0了,功能比以前要强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