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屏带两plc?

楼主(2005-09-27):
请教一下,一个profaces的2500s能否带两甚至多个plc,谢谢了.

网友A:
肯定可以;

其实我喜欢你问1个PLC能否接多个GP。

楼主:
怎样连接呢?我的plc是fx1n-40mr,它只有一个通讯口,有点不明白,恳请详细说说.在此谢了

网友A:
sorry,我不是技术支持,回答不了您的问题;
请与我们的技术支持联系;
请访问我们的网站寻找就近的天任公司。
www.tianren88.com

网友B:
用FX1N-485-BD.

网友C:
其实这不是一个屏带二个PLC的问题,你先做到二个PLC可通讯就OK了,二机通讯用FX1N-485BD

网友D:
To:wjs18356
硬件:一台GP,两个FX系列PLC+相应的485-BD
接线:分422和485两种,均可行
设置:GP侧选择MITSUBISHI MELSEC-FX 1:N Comm.
        PLC侧需要在D8120设置通讯参数,在D8121内设置站号,这些参数也可在编程软件内直接设置;

网友E:
一机多屏或一屏多机都可以实现;

网友B:
M:N方式当然没问题.只是通讯的反应可能会慢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