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27):
这是一个智能无功功率自动补偿控制器中电源滤波部分使用的电容器,一共四只,其中两只标示180n/630V,显然容量是180nF的,另两只标示如下:

15n  J   1400Vp-p
375  KP/MKP  K1

实测容量为180nF,可是我却不知怎么读的,很是奇怪,哪位给解释一下,先谢了!

网友A:
按我的理解上面一只是18nf,误差等级为j,(不记得具体是多少了),耐压1400v,下面一只如果还这么读是不是大了点,它们是用在同一电路吗?另外,如果有漏电等因素,测量经常有不准的时候,我昨天上班一只3.3微法量到有10微法,参照其它电路来看也需要10微法以上。不妨换块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