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27):
哪位高手了解伴热电阻啊?请赐教一下,谢谢!

网友A:
没听说啊?用在什么电路?

网友B:
是不是伴热带

楼主:
外形和电缆一样,通电后就发热,和电褥子发热原理差不多

楼主:
为什么它越长,阻值反而越小啊?麻烦说的稍微详细一些,谢谢了!!!

网友C:
???????/??????????????????????????有这样的冬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