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27):
各位大虾好,我们公司老板要我把WICC运行中的数据保存一年,我不知道该怎样进行设置!请大虾指导一下!我公司的自控系统为PCS7  SP2   装有SQL2000SP3。我不知道怎样归档!先谢谢大家!

网友A:
买个大点的硬盘就够了

楼主:
我的硬盘是160G的,容量够了。但WICC自己只能保存3个月的数据。第四个月的数据就覆盖了原来的数据。怎样才让WICC不覆盖原来的数据啊!!

网友B(2006-09-23):
定期备份数据库或把归档时的数据库容量设大
             suntree

网友C:
通用工控报表软件:

http://www.hmireport.com/Download.html

解决数据存储问题易如反掌,并可对历史数据进行查询、分析与处理,定时自动生成数据报表(EXCEL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