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5-09-27):
各位大侠,请教采用什么措施才可以防止蓄电池的正负极短路。谢谢

网友A:
不太明白你的意思?蓄电池怎么会短路?

楼主:
就是防止错误操作把蓄电池的正负极直接连到一起,要怎样作,谢谢

网友A:
负极接个二极管可以吗?

网友B:
加保险管

网友C:
加个pct电阻?